【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10,仿真EEPROM测试

楼主:
用单片机内部的FLASH来仿真EEPROM,这个可以省一个EEPROM芯片,毕竟现在以挣钱干饭为主。

       在Modustoolbox中选择新建工程,然后选择-062S2那个板子,选择建立Modustoolbox APP工程:

      选择:EEPROM

建立工程后,直接去掉cycfg_system.c去掉一个define://#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NABLED 1

然后编译运行:

可以看到,我每次重启后,数量都加一。这就是说仿EEPROM成功了。

       而这段程序可以在Modustoolbox环境中看到:

 /* The EEPROM content is valid. Increment Counter by 1. */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1]++;

        /* Counter is in ASCII, so handle overflow. */
        if(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1] > ASCII_NINE)
        {
            /* Set lower digit to zero. */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1] = ASCII_ZERO;
            /* Increment upper digit. */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

            /* only increment to 99. */
            if(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 > ASCII_NINE)
            {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 = ASCII_NINE;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1] = ASCII_NINE;
            }
        }

        /* Only update the two count values in the EEPROM. */
        eeprom_return_value = Cy_Em_EEPROM_Write(RESET_COUNT_LOCATION,
                                               &eeprom_read_array[RESET_COUNT_LOCATION],
                                               RESET_COUNT_SIZE,
                                               &Em_EEPROM_context);
        handle_error(eeprom_return_value, "Emulated EEPROM Write failed \r\n");

网友A:
现在是成本为王,能省一个EEPROM芯片也是很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成本为王,能省一个EEPROM芯片也是很划算的

只要程序不太大,Flash闲着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