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11,利用图形界面改晶振

楼主:
上篇及大上篇,修改晶振是用手动修改的,这次用图形界面来改。

       手动改是这样,就是找到cycfg_system.c文件中的 wco,把可用给注解掉。

       这次发现个图形界面,在config子目录中。

双击打开后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下,点去WCO,那个选项。然后FILE-》SAVE

 存后,再点工程命右键重新编译一下:

这时再打开配置文件WCO连一点渣也没有了。

#define CY_CFG_SYSCLK_ECO_ERROR 1
#define CY_CFG_SYSCLK_ALTHF_ERROR 2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_ERROR 3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RROR 4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RROR 5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SOURCE CY_SYSTICK_CLOCK_SOURCE_CLK_LF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INTERVAL 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FREQUENCY 32768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TICKS ((0)/1000000.0)*32768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BAK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BAK_SOURCE CY_SYSCLK_BAK_IN_CLKLF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FAST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FAST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MULT 50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REFDIV 2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CCO_RANGE CY_SYSCLK_FLL_CCO_RANGE4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NABLE_OUTDIV true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LOCK_TOLERANCE 1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IGAIN 9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PGAIN 5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SETTLING_COUNT 8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OUTPUT_MODE CY_SYSCLK_FLLPLL_OUTPUT_OUTPUT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CCO_FREQ 355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OUT_FREQ 10000000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DIVIDER CY_SYSCLK_CLKHF_NO_DIVIDE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FREQ_MHZ 10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CLKPATH CY_SYSCLK_CLKHF_IN_CLKPATH0
#define CY_CFG_SYSCLK_ILO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ILO_HIBERNATE true
#define CY_CFG_SYSCLK_IMO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LF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ERI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ERI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FEEDBACK_DIV 30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REFERENCE_DIV 1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DIV 5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LF_MODE false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MODE CY_SYSCLK_FLLPLL_OUTPUT_AUTO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FREQ 4800000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SLOW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SLOW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SOURCE CY_SYSCLK_CLKTIMER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DIVIDER 0U
#define CY_CFG_PWR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PWR_INIT 1
#define CY_CFG_PWR_USING_PMIC 0
#define CY_CFG_PWR_VBACKUP_USING_VDDD 1
#define CY_CFG_PWR_LDO_VOLTAGE CY_SYSPM_LDO_VOLTAGE_LP
#define CY_CFG_PWR_USING_ULP 0
#define CY_CFG_PWR_REGULATOR_MODE_MIN false
#define CY_CFG_PWR_BKP_ERROR 6

以前的代码如下:

define CY_CFG_SYSCLK_ECO_ERROR 1
#define CY_CFG_SYSCLK_ALTHF_ERROR 2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_ERROR 3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RROR 4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RROR 5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SOURCE CY_SYSTICK_CLOCK_SOURCE_CLK_LF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INTERVAL 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FREQUENCY 32768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ALTSYSTICK_TICKS ((0)/1000000.0)*32768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BAK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BAK_SOURCE CY_SYSCLK_BAK_IN_CLKLF//before CLKLF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FAST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FAST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MULT 50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REFDIV 2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CCO_RANGE CY_SYSCLK_FLL_CCO_RANGE4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ENABLE_OUTDIV true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LOCK_TOLERANCE 10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IGAIN 9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PGAIN 5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SETTLING_COUNT 8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OUTPUT_MODE CY_SYSCLK_FLLPLL_OUTPUT_OUTPUT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CCO_FREQ 355U
#define CY_CFG_SYSCLK_FLL_OUT_FREQ 10000000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DIVIDER CY_SYSCLK_CLKHF_NO_DIVIDE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FREQ_MHZ 10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HF0_CLKPATH CY_SYSCLK_CLKHF_IN_CLKPATH0
#define CY_CFG_SYSCLK_ILO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ILO_HIBERNATE true
#define CY_CFG_SYSCLK_IMO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LF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0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1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2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3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4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SOURCE CY_SYSCLK_CLKPATH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ATH5_SOURCE_NUM 0UL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ERI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PERI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FEEDBACK_DIV 30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REFERENCE_DIV 1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DIV 5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LF_MODE false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MODE CY_SYSCLK_FLLPLL_OUTPUT_AUTO
#define CY_CFG_SYSCLK_PLL0_OUTPUT_FREQ 4800000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SLOW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SLOW_DIVIDER 0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SOURCE CY_SYSCLK_CLKTIMER_IN_IMO
#define CY_CFG_SYSCLK_CLKTIMER_DIVIDER 0U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IN_PRT GPIO_PRT0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IN_PIN 0U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OUT_PRT GPIO_PRT0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OUT_PIN 1U
#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BYPASS CY_SYSCLK_WCO_NOT_BYPASSED
#define CY_CFG_PWR_ENABLED 1
#define CY_CFG_PWR_INIT 1
#define CY_CFG_PWR_USING_PMIC 0
#define CY_CFG_PWR_VBACKUP_USING_VDDD 1
#define CY_CFG_PWR_LDO_VOLTAGE CY_SYSPM_LDO_VOLTAGE_LP
#define CY_CFG_PWR_USING_ULP 0
#define CY_CFG_PWR_REGULATOR_MODE_MIN false
#define CY_CFG_PWR_BKP_ERROR 6

网友:
用图形界面改晶振原来是这样子搞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时钟配置的图形界面和STM32CubeMX的时钟配置类似。

网友:
图形界面纯英文的?这要是没有手册可有点小困难

网友A:
这个和STM32CubeMX不是一点点像啊,国外企业是开始流行山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TM32CubeMX不是一点点像啊,国外企业是开始流行山寨了

st的cube之前早就有这种图形配置的东西了,只是那时候收费的居多,不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