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可以提供快速反应和高能量吸收能力之因素

楼主:
  1. 额定电压(Working Voltage):TVS管的额定电压应比所保护设备的工作电压高,以便在过电压情况下快速引导过流。根据电源的额定电压选择适当的TVS管型号。

  2. 容量(Clamping Voltage):TVS管的容量是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其允许的最大电压值。选择一个容量合适的TVS管可以确保在过电压事件发生时,电源得到有效的保护。

  3. 极限电流(Peak Pulse Current):TVS管能够吸收的脉冲电流峰值也是选择型号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根据所连接电路的最大浪涌电流,选择具有足够极限电流的TVS管。

  4.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TVS管的响应时间是指从过电压事件发生到TVS管开始起作用的时间。较低的响应时间意味着更快的保护反应。根据应用的要求,选择具有较短响应时间的TVS管。

网友:
TVS二极管则以其优秀的低钳位电压特性成为敏感电子产品保护领域的主要技术。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将被保护器件两端的电压限制在稍高于该器件的工作电压、并远低于器件损坏电压的水平。

网友:
要的就是迅速~ tvs 响应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