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相关技术问题问答

楼主:
隔离型与非隔离型产品有何不同?

隔离型的一次侧(AC线路)和二次侧(DC输出)是分离的,因此触电风险更低。而非隔离型的一次侧和二次侧是连接的,因此有触电的风险。
有些应用需要隔离型,有些则不需要。

将IC的“NC引脚”与其他连接会有问题吗?

原则上,NC引脚是不与内部芯片连接的开放引脚,因此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会存在特殊情况,比如有时会附有“禁止与其他连接”的要求,因此请仔细确认每个引脚的说明。另外,不同的IC制造商可能会有Not Connected(无连接)和Do Not Connect(不可连接)的不同标注,因此,如果不清楚,应与制造商联系进行确认。

自激式斩波方式是怎样的配置?
请参考这个配置框图示例。不同的机型其配置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斩波型开关稳压器的配置。具体请参考DC/DC转换器的框图等资料。

外部(封装)树脂的阻燃等级是几级?

阻燃等级是UL94 V-0。

外部(封装)树脂的介电强度是多少?

20kV/mm以上。

如果在AV100V线路中插入双刀保险丝,是否还需要另行安装保险丝?
需要。请务必使用保险丝。

可以使用跳线芯片代替保险丝吗?
跳线芯片不能代替保险丝。

为什么需要快断保险丝?
需要使用保险丝来防止因过负载或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对设备造成的进一步损坏,在某些情况下,还可防止冒烟和起火等危险情况的发生。

外置线圈能使用非推荐产品吗?
外置线圈对AC/DC转换器的特性和性能影响很大。可以使用与推荐产品同等的产品,但是必须进行充分评估。

某些线圈安装方向可能会导致振铃现象。
在自激式振荡方式中,开关频率可能会因线圈的安装方向而改变,如果该开关频率在可听频段中,线圈的振动就有可能被听见。另外,安装位置不同,可能会与安装电路板之间产生共振,因此需要对安装方向和位置(包括振铃)进行探讨。

振荡频率为什么受线圈方向影响而改变?
在自激式振荡的情况下,线圈产生的磁通量会影响AC/DC转换器主体的驱动电路,因此振荡频率会发生变化。

想减小输入滤波电容器的电容量,是否会有问题?
如果输出电流很小,则减小电容量也不会有问题。但是,由于输入电容器需要容许输入纹波电流,因此在改变电容量时需要探讨并确认电容器的容许纹波电流是否适当。

输出电容器的推荐耐压是25V,如果使用16V是否会有问题?
设置输出电压至少应保留余量。另外,输出电容器还会影响输出纹波电压。通常,ESR(等效串联电阻值)会随着电容器耐压的降低而增加,最终输出纹波电压会升高。请确认所产生的输出纹波电压是在容许范围内的。另外,容许的纹波电流会变小,因此请选择与推荐电容器的容许纹波电流同等的产品。

是否可以提供元器件与引脚之间的开路短路试验结果?
原则上可以提供,但是需要根据型号联系索取。

网友:
在自激式斩波方式中,通常采用单管或双管结构的开关管,如MOSFET。开关管的开关动作由控制电路控制,以控制能量的传输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