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R5如何增加一个输入端点2

楼主:
我参考圈圈的书,想实现带鼠标功能的USB键盘(方法2),需要增加一个端点2。

我不知道怎么搞,网上查了不少资料也不管用。

请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想实现带鼠标功能的USB键盘,起码要配置一些中断程序、USB时钟、Init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件需求:首先,你需要确保你的USB键盘硬件支持鼠标端点,包括相应的芯片和电路布局。如果你的 ...

我发现你根本不懂,这跟电路布局有什么关系。圈圈的书你估计就没看过吧。

这只跟USB的程序有关系,按键就是普通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