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VCO的输出波形是正弦波还是矩形波

楼主:
下面图中VCO的输出波形是正弦波还是矩形波,规格书见附件。谢谢各位大佬!

V940ME03-LF (1).pdf

网友A:
大佬,你从哪个参数可以看出来其输出时正弦波,感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从哪个参数可以看出来其输出时正弦波,感谢指导!

VCO压控振荡器输出不是正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压控振荡器输出不是正选波?、、、

我就是不清楚呀,第一次用这东西,所以想请教大佬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