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STM32L4R5的板子,有一个工程用到定时器6,可以进中断。

部分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16;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14286;
  htim6.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2 */

}

主程序部分:
MX_TIM6_Init();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0 */
	if(!KeyCanChange)return;     //如果正在处理按键,则不再扫描键盘

 //开始键盘扫描
 //保存按键状态到当前按键情况
 //KeyCurrent总共有8个bit
 //当某个开关按下时,对应的bit为1
 KeyCurrent=(HAL_GPIO_ReadPort(GPIOC)&0x0f); //读取键值,GetKeyValue()其实是个宏,不是函数,
                           //这里故意写成函数的样子,美观。它的定义在
                           //key.h文件中

 if(KeyCurrent!=KeyOld)  //如果两次值不等,说明按键情况发生了改变
  {
   KeyNoChangedTime=0;       //键盘按下时间为1
   KeyOld=KeyCurrent;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return;  //返回
  }
 else
  {
   KeyNoChangedTime++;	     //按下时间累计
   if(KeyNoChangedTime>=1)	 //如果按下时间足够
    {
     KeyNoChangedTime=1;
     KeyPress=KeyOld;      //保存按键
     KeyDown|=(~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按下的键
     KeyUp|=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释放的键
     KeyLast=KeyPress;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
  }
	//HAL_GPIO_Toggl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1 */
}
/* USER CODE END 1 */

另一个工程定时器部分和这个一样,可就是不进中断,我反复对比,都一样。

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进中断呢?谢谢!

网友:
1,图形初始化配置定时器,配好并允许中断。

2,HAL_TIM_Base_Start_IT(&htmX);应该就可以进入了。

3,不过一般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这些数据。

估计问题是 有可能1没做好,有可能是进入了你以为没进中断  还有。。有待发现。

网友:
代码一样的话,查工程配置是否一样;若工程配置也一样,查是否有高级中断频繁产生,导致低级中断无机会响应。

网友:
谢谢各位,查不出来,换成键盘查询方式了

网友:
是不是用了RTOS?用了的话中断优先级看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