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高端驱动电路

楼主:
请问哪位坛友有NMOSFET上桥臂驱动电路,自举升压电路,分立元件搭建的电路

网友:
“上桥臂驱动电路”和“自举升压电路”不是一回事。“上桥臂驱动电路”有现成的芯片,“自举升压电路”通常都是分立元件构成。在“上桥臂驱动电路”芯片的说明书中必可找到分立元件构成的“自举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