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快速开启、关断电路

楼主:
求三极管快速开启、关断电路,通过加速三极管的开关频率,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不必很高频率,用不着加速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吧?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不是很高,最高驱动开关频率上不了100KHz,没必要。

网友:
为了加速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可以设计一个频率控制电路,以调节驱动信号的频率。这可以通过使用可调的时钟源和相关的频率调节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