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24V 高速光耦

楼主:
哪位坛友,给推荐一款类似6N137的快速光耦,能够直接用到DC24V电源信号

网友:
6N137多的是,还好采

6N137高速光耦的转换速率高达10Mbits/s

网友:
说说不用6N137理由,

网友:
TLP2362

PC410L

都可以10Mbits/s

网友:
没有VCC用24V的高速光耦。

网友:
快速光耦多的是,但是楼主这VCC=24V的真没有,我的理解是也没有哪家厂商做这种设计

网友:
没有。高速光耦其实是IC,内有信号前端处理电路,其工作电压如MCU等的工作电压一样,仅考虑最常用的场合。高压情况下,加降压电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