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投影仪电源板上丝印12RJ的贴片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夏普投影仪,型号为 XG-C10XA,生产日期2017年6月。它的电源板烧坏了一些元件。如图,有个贴片二极管的丝印是12RJ,请问有大神知道它的型号吗?

网友:
这2款丝印形式挺像的,RS07J-GS18 or RS07J-GS08,VISHAY品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左边8脚IC是什么型号能看清楚吗?? 看清楚可以推测出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8脚IC是什么型号能看清楚吗?? 看清楚可以推测出二极管的型号。

左边8脚IC的型号是 FAN7380。请问你能推测出二极管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边8脚IC的型号是 FAN7380。请问你能推测出二极管型号吗?

可以下载FAN7380的数据手册,看典型电路,然后分析特性(电流,耐压,开关速度等参数),然后找替代的型号。

网友C:
如果无法准确找到12RJ对应的型号,可以尝试寻找类似规格的替代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FAN7380的数据手册,看典型电路,然后分析特性(电流,耐压,开关速度等参数),然后找替代的型 ...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无法准确找到12RJ对应的型号,可以尝试寻找类似规格的替代元件。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