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添加平衡铜/盗铜的方法(依旧是简单粗暴)

楼主:
最近画的板子遇到了PCB残铜率不足的问题,一般想法也是用整板覆铜的方法来填满空旷的区域,但是这个会带来很多碎铜,特别是表层有元器件,覆铜会产生更多碎铜,但是不覆铜又会导致残铜率低,板厂的说法是残铜率过低会导致PCB外层电镀时电流不均衡,后果就是铜箔厚度不均匀,内层残铜率过低会影响多层PCB的压合效果。这个时候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平衡铜,类似下面这块PCB,平衡铜就是表面这些填充了空白区域的小方块铜皮。

看网上有人说cadence和PADS professional有提供创建盗铜的功能,唯独没有提到AD,心里隐约有些不爽。AD官方提出过一种创建盗铜的方法,但是步骤比较繁琐。其实还有一种极其简单粗暴的方法可以实现创建盗铜。

AD创建平衡铜方法:

1. 首先在PCB上创建一个新的net,可以暂时命名为 “平衡铜”(辅助后面的DRC检查)

2. 创建一个Fill (或者free pad, region都可以), 并将它的网络修改为刚才创建的"平衡铜"

3.  关掉online DRC所有选项(防止操作时触发DRC,造成卡顿),然后复制这个Fill,  接着用带网络特殊粘贴和X/Y阵列粘贴将Fill粘贴成面积和PCB相当的阵列

4.  全部选中新粘贴的Fill,将阵列挪动到PCB上,然后开始DRC检查,只需要检查间距规则,将DRC数量限制改为100000个

可以看到很多DRC错误

5.  打开 views -》panels -》PCB rule and violation选项卡,看到很多DRC信息。 然后跳转到筛选器,只选择FIlls, 然后全选下面的DRC信息,就会把产生DRC的所有元素都MASK,直接在板子上框选fills,直接删除,OK 。

再删除PCB板框外的铜块:

网友A:
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还是大面积覆铜比较好吧,这种都是一个一个的碎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还是大面积覆铜比较好吧,这种都是一个一个的碎铜啊

看情况,有些情况下整板铺铜会出现很多分散的碎铜,会带来EMC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就用方块铜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有些情况下整板铺铜会出现很多分散的碎铜,会带来EMC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就用方块铜阵列

学习了,平时画的板子都是相对简单的,一般都是采取整版覆铜,然后碎铜通过过孔连接的方式

网友C:
担心覆铜过于稀碎,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来避免啊,例如增大覆铜与电气对象的间距,或者删除面积小于指定值的死铜。

为什么你坚持认为覆铜会带来EMC问题?覆铜如果对EMC没有带来帮助、只造成危害,说明系统的接地设计不良、覆铜没有接在恰当的参考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担心覆铜过于稀碎,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来避免啊,例如增大覆铜与电气对象的间距,或者删除面积小于指定值的死 ...

对这种问题规则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担心覆铜过于稀碎,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来避免啊,例如增大覆铜与电气对象的间距,或者删除面积小于指定值的死 ...

对这种情况怎么样用规则来避免? 反正我是想破头都想不出来,有什么规则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