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AGM AG32VF407】-02-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首先先说一下,AGM32使用的IDE是VScode,需要配合Python以及SDK进行编程,所以搭建环境的时候需要先下载这些东西,在官方的文档中已经提到了,所以首先下载试用贴内部的文档,然后再去下载vscode/python/SDK 这三个东西,具体的看下面这个云盘的链接:

SDK等文件下载链接:

  提取码为:12ej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上传上来:

Demo例程太大,有400M,需要自己下载哈。

整个环境的搭建按照如下几个步骤来:直接照搬官方的吧,权威一点、

下面我将根据自己的测试,来完成进行环境搭建的步骤以及中途遇到的问题的说明。

首先安装VSXODE :

然后中途选择添加PATH,

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结束。

然后安装python

安装PYTHON的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最好是Win10,然后否则会导致无法安装。

保证勾选处的勾选,直接开始安装就好。

最后就是配置了。

明天更新吧。

20230725 更新

开发需要 安装Platform IDE的插件,直接输入的话查找起来很方便的。

然后就是漫长的安装过程。右下方可以看到安装进程。

安装完成之后会有如下的提示。

然后就是安装SDK了,首先在非中文盘符的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工作空间文件夹

然后就是安装SDK了。我们选择最新的1.2.1版本进行安装

安装时需要主要选择自己新建的工作空间文件夹,方便自己定位。

整个安装也会花一点时间。

安装过程中会提示这个。

然后打开刚刚新建的工作空间,需要信赖此文件夹。

打开这个的时候会提示这个,我们直接忽略就好。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选择打开一个终端窗口,然后输入命令进行编译

按照教程执行,提示没有platform.ini文件,后期还要找一下具体原因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打开文件的时候应该在深入一级没打开到第二个文件夹

编译结果如下:

好了,到这里,整个环境搭建就算完成了。

后期将和大家继续分享。

网友A:
国产芯AGM AG32VF407编程还挺复杂,是什么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AGM AG32VF407编程还挺复杂,是什么内核?

RISC_V 的内核的,然后集成了FPGA的芯片,还没有去研究,据说是和Altera 兼容,只有2K的逻辑单元。可以拿来扩展接口。

网友B:
还要python和vscode?不好上手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要python和vscode?不好上手的感觉。

个人感觉的确不是那么好上手,我也是第一次用VS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的确不是那么好上手,我也是第一次用VSCODE

VSCODE是很好用的,都是各种插件,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的确不是那么好上手,我也是第一次用VSCODE

追这种新没啥意思。。。还得自己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