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B怎么设计,有没合适的教程?

楼主:
最近项目要做一个软PCB也就是FPCB,这种电路设计和正常的PCB有什么不同?需要删除哪些层?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有没有入门的教程?

网友:
区别不大,但有需要设置的地方,记得有个教程

网友:
参考一下

柔性PCB制作方法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好嘞,感谢!我瞅瞅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B:
柔性pcb要和制造厂商好好cowork哈 要不DFM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柔性pcb要和制造厂商好好cowork哈 要不DFM不好搞

立创如何?准备立创投板

网友C:
可以用altium等等软件,但有需要设置的地方,记得有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altium等等软件,但有需要设置的地方,记得有个教程

可以推荐下教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柔性pcb要和制造厂商好好cowork哈 要不DFM不好搞

立创如何?准备立创投板

立创有个服务群的来,你可以去群里和售前对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不错,这个教程可以让人入门更快,更高效。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D:
设计过一次这种软板。就是在连接器和器件焊接位置要有补强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过一次这种软板。就是在连接器和器件焊接位置要有补强区

已经设计过两块了,感觉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经设计过两块了,感觉还行。

我做的是一块TFT屏幕的转接线,上面有FPDLink的信号线,后来屏幕显示有噪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一块TFT屏幕的转接线,上面有FPDLink的信号线,后来屏幕显示有噪点

屏幕通信线确实对电路要求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通信线确实对电路要求会高一些。

这个第一次设计就这样了,好在只是临时救急的方法,软件的同时调试功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