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HEARTTIME=[<ti mer>[,<timerout>[,< reconnect>]]]这个指令中第二和第三个参数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AT+MHEARTTIME=[<timer>[,<timerout>[,< reconnect>]]]这个指令中第二  timerout  和第三个参数  reconnect 的意义

网友A:
心跳间隔时间

心跳超时时间

是否自动重连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模块?光看解释就如楼上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跳间隔时间 心跳超时时间    是否自动重连

非常感谢

一、心跳超时时间,这项有什么作用,作为 CAT1 芯片 ,它主动向外发送心跳包,它怎么会超时呢

二、是否自动重连  ,是心跳超时后  ,CAT1芯片 ,与它的服务器端重连吗?

网友C:
数据手册都是英文也难为楼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都是英文也难为楼主了

楼主英语6级 587 分,感觉 半部论语 ,猜不出 论语 全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一、心跳超时时间,这项有什么作用,作为 CAT1 芯片 ,它主动向外发送心跳包,它怎么会超时 ...

应该都是讲动作的这一方,不会讲对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英语6级 587 分,感觉 半部论语 ,猜不出 论语 全貌。

没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