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电流过大,除了修改热敏电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
浪涌电流过大,除了修改热敏电阻效果明显,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要求,请教大神还需要修改哪里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A:
【除了修改热敏电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浪涌电流过大,热敏电阻以外的方法成本都比较高。

网友B:
要不分析下浪涌电流的成因?从源头根治?

网友C:
为什么是用热敏电阻  不应该是压敏电阻吗?

网友:
母线电容串MOS,交流检测过零点处开启mos,直流直接用mos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修改热敏电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浪涌电流过大,热敏电阻以外的方法成本都比较高。

确实,现在也没有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分析下浪涌电流的成因?从源头根治?

需要在30A以下,我现在的基本在40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用热敏电阻 不应该是压敏电阻吗?

应该是热敏电阻,不是压敏电阻,而且必须是具有很大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只能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合适的方法。软启动电路很多,什么方案合适只能根据你的具体应用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