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电赛

楼主:
大家对2023年电赛元件清单能预测大概题目吗,控制类大概是什么

网友:
一眼小车

网友:
看还有红绿激光笔,请问摄像头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用K210识别激光笔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210识别激光笔可以吗

够呛吧

网友B:
我猜是无人机和小车结合,通过角度传感器识别磁铁位置让小车运行,无人机搭载二维云台抓取,同时使用摄像头自主决策任务执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无人机和小车结合,通过角度传感器识别磁铁位置让小车运行,无人机搭载二维云台抓取,同时使用摄像头 ...

我看好像飞行器和小车一般会分开成两题,这样结合会不会难度太大了

网友:
记得参加电赛是五年前的事了。

网友:
是不是每年都有小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像飞行器和小车一般会分开成两题,这样结合会不会难度太大了

飞行的小车?陆空两用飞行器

网友:
这还用想吗?小车肯定有啊,关键是小车怎么个考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像飞行器和小车一般会分开成两题,这样结合会不会难度太大了

这不就来了,简简单单

网友:
这波兄弟 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