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电路问题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是15V转-15V,电流很小90mA

为了和另外的输出+15V电路的供电24V一致,把15V供电修改为24V,结果电压不稳电路经常出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
图中有两个“地”。一个标注 PGND,另一个标注 AGND。想必两个“地”并不是联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两个“地”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结果电压不稳电路经常出问题】

什么问题?总应该说清楚。是没有输出?是输出电压过高?芯片过热?

网友:
很明显这是BUCK芯片当BUCK-BOOST用了,可以理解为输出和地反接了,这个片子输入最大到42V,24V输入-15V输出,等于是实际压差39V。1是接近片子输入极限了,这个有点 牵强,2是你的肖特基管子选的不合适,耐压40V,和39V比较马上就到极限,这是常规管子,谁都做,厂家品控参差不齐,可能还到不了40V,你换个大耐压的管子估计好了

网友:
BUCK芯片当BUCK-BOOST用

一定要注意该BUCK芯片的供电范围

15+24=39V

图中的芯片最高43V降压芯片,快到极限了,

网友:
如果输入电路部分设计不当,比如有寄生电感,芯片在启动瞬间瞬态电流变化会因为寄生电感产生较大的震荡,很容易过压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