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电赛

楼主:
对于识别红绿激光笔大家觉得用什么摄像头好啊,只有K210可不可以

网友:
能区分红绿彩色摄像头都可以吧 具体还要看帧率和分辨率这些参数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k210应该识别上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红绿激光笔识别时,环境光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识别红绿激光笔射出来的光线嘛?

网友:
对,除了openmv没有性价比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
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滤过片,做两组感光元件一红一绿,缺点是光源波长稳定。

二、复杂的办法是使用分光棱镜,效果好成本高。

三、使用CCD、CMOS元件数字滤波,缺点是成本更高,但是效果更好。

网友:
也可以不使用镜头,推荐了解一下积分球(光度球)的方案,这个在一些仪器中也是常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