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画板子,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主要是电容电阻这些选值以及PCB走线走的怎么样

网友A:
不错了

是不是板子面积开始就确定这么大了

其实还可以再紧凑些

往往画电路板的难度在有限的面积下布线紧凑是考验

网友B:
请问大佬这是用啥软件画的

网友C:
右边speed是按钮吗~那可以转出来,不要离里面元件太近,别中电了哈哈哈。

网友C:
另外过孔开在元件底下其实不好。离管脚近了也不好。会被师傅骂

网友C:
中间电容其实横横竖竖的不如排排好,空间大可以预留些test pad

网友D:
电机电源是也是板子提供的吗?是什么电机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源是也是板子提供的吗?是什么电机呀?

只是通往电机驱动的信号线,并没有大负载,负载基本都在RGB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电容其实横横竖竖的不如排排好,空间大可以预留些test pad

感谢回复,测试点一般都加在哪里呢?电容排排坐是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只是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过孔开在元件底下其实不好。离管脚近了也不好。会被师傅骂

哈哈哈哈,这个确实马上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 是不是板子面积开始就确定这么大了 其实还可以再紧凑些 往往画电路板的难度在有限的面积下 ...

大小这个目前没有限制,紧凑的话得等我多花几张板子熟练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speed是按钮吗~那可以转出来,不要离里面元件太近,别中电了哈哈哈。

是类似于电动车调速握把的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这是用啥软件画的

哈哈哈不是大佬,用的是立创eda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源是也是板子提供的吗?是什么电机呀?

不是喔,电机是驱动板额外供电的,引出去的只是驱动信号

网友:
画得还不错啊。 不过用LM2596这种费钱吧。还有esp32边上过孔靠焊盘近了点,万一多焊两次把过孔搞掉了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通往电机驱动的信号线,并没有大负载,负载基本都在RGB灯上

没大负载就还好。多画几次电路板就知道哪里不足了~

网友:
Vin那边用了470μF电解电容,可以考虑一下做防呆处理,或者增加一个防反二极管,线接反可能会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speed是按钮吗~那可以转出来,不要离里面元件太近,别中电了哈哈哈。

最高电压12V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触电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speed是按钮吗~那可以转出来,不要离里面元件太近,别中电了哈哈哈。

是类似于电动车调速握把的一个东西

但凡是和用户交互就要靠边边,要不不好按,不好操作

网友:
VUSB的线比+5V还要细,注意电源布线的大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