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saber仿真,没到我设置的仿真时间,仿真就停止了.

楼主:
也不会报错,就是到不了设置的时间。我这里仿真设置40m,到14m就停止了。上面的输出电压达到了我设置的基准值就会停止仿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与电路参数有关系,没人家软件什么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路参数有关系,没人家软件什么事吧

好像是的,把负载设置成1就会这样,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
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 设置仿真时间不正确:请确保您在仿真设置中正确设置了所需的仿真时间。检查仿真时间是否与您的期望相一致,并且没有设置得过早导致仿真提前停止。

2.仿真条件不满足:Saber仿真可能会因为电路或系统的不稳定性而停止。这可能是由于电路设计问题、错误的模型参数设置、电源问题等原因导致的。建议您检查电路的稳定性、参数设置的准确性,并确保仿真条件满足要求。

3.仿真收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仿真可能因为电路非线性或复杂性导致无法收敛而停止。这可能是由于电路中存在不稳定的元件或电路结构造成的。您可以尝试调整仿真参数,例如时间步长、收敛准则等,以帮助仿真达到收敛。

4.软件问题或错误:有时,仿真软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或错误,可能会导致仿真提前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检查Saber仿真软件的版本和更新情况,并尝试在不同的环境或计算机上运行以排除软件相关问题。

网友:
貌似解决了,把max Newton lteration这个值调大

网友:
仿真不对,没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