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称重30吨的地磅,它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几个传感器,怎么计算出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称重30吨的地磅,它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几个传感器,怎么计算出实际的重量。谢谢大家。

网友A:
称重多数是使用应变电阻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构件受力产生形变,传感器的电阻发生变化。测量出电阻的变化,间接测量出力的大小。

网友:
压力应变片 不同压力对应不同的电阻变化 给个固定电压就能通过电流得到啦

网友:
地磅的不知道是不是四角都用了传感器的那种

网友:
你分别站在两个称上总数和你只站在一个称上的数应该是一样的,那称30吨的物品用多个应变片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B:
50t以下的可以直接测量,但10t以上的有的采用了杠杆,家里的地秤也是采用的1/2杠杆。

传感器一般采用4个或2个,分别接放大器或变送器,然后到ADC和显示处理等。

每个传感器都是一个完整的应变电阻全桥,一般阻抗在350-1k较常见。

4个在软件上是按平均或直接求和的,对于同一量程(例如30吨)而言,标定后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还有类似HX711的电路,前端有稳压输出供电,内部还有128倍放大,直接24位ADC/两线IIC输出,非常方便好用。还可以加补偿输入,非常适合与桥路传感器(压力、压强等)。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称重多数是使用应变电阻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构件受力产生形变,传感器的电阻发生变化。测量出电阻的变化, ...

谢谢,请问: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1、一致,那根据一个点的传感器的数据就能算出这几十吨的压力

2、如果不一致,哪这4个点的数据,根据什么算法 算出实际 重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t以下的可以直接测量,但10t以上的有的采用了杠杆,家里的地秤也是采用的1/2杠杆。 传感器一般采用4个 ...

谢谢,请问: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1、一致,那根据一个点的传感器的数据就能算出这几十吨的压力

2、如果不一致,哪这4个点的数据,根据什么算法 算出实际 重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1、一致,那根 ...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显然四个传感器的数据不一样。因为四个测量点受力情况不一样。

如果四个传感器数据总是相同的,那只要用一个传感器就够了,何必用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1、一致,那根 ...

【如果不一致,哪这4个点的数据,根据什么算法 算出实际 重量呢】

在2楼我说过:【测量出电阻的变化,间接测量出力的大小】。

地磅测量的是重量,是力。四个传感器也好两个传感器也好,测量的都是力。而且都是重力。重力的特点是各重力方向总是平行的,故可以直接相加。

注意:相加的是力,不是应变电阻传感器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个压力支撑点,4个传感器,4个传感器 的压力数据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显然四个传感器的数据不一样。 ...

感谢。那4个压力传感器受到的力不可能完全是垂直向下的,因为比如还有支持点受到压力时 侧向扭曲产生的力,  最终计算重量时,如何考虑去除掉这些侧向的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那4个压力传感器受到的力不可能完全是垂直向下的,因为比如还有支持点受到压力时 侧向扭曲产生的力 ...

【最终计算重量时,如何考虑去除掉这些侧向的力呢】

地磅(或者任何称重设备)的秤盘是支撑在传感器上面的。我们考虑秤盘:秤盘受被称物体的压力,此压力竖直向下。秤盘自身有重量,受到地球的吸引力即秤盘的重量,这个力也是竖直向下的。秤盘还受到传感器的压力,此压力竖直向上。秤盘静止不动,所以秤盘受到的合力为零,传感器的向上的压力必定等于被称物体的压力与秤盘重量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那4个压力传感器受到的力不可能完全是垂直向下的,因为比如还有支持点受到压力时 侧向扭曲产生的力 ...

【最终计算重量时,如何考虑去除掉这些侧向的力呢】

只有一种情况传感器会受到侧向力,那就是地磅倾斜放置。而地磅倾斜放置是不允许的。

网友D:
汽车衡称重传感器与其它电子衡器类似,多数采用电阻式传感器,也有电容式、光电式传感器等,但在国内基本上都是电阻式传感器。汽车衡所用称重传感器的数量由衡器的结构决定,有单传感器和多传感器之分,前者往往使用机械杠杆装置将力汇总,后者则常见为安装在所有支撑弹簧组件上,二者各有利弊,看厂家的取舍了。大型汽车衡多见采用多传感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衡称重传感器与其它电子衡器类似,多数采用电阻式传感器,也有电容式、光电式传感器等,但在国内基本上 ...

谢谢。您的知识面是真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终计算重量时,如何考虑去除掉这些侧向的力呢】 只有一种情况传感器会受到侧向力,那就是地磅倾斜 ...

谢谢。不可能4个支撑 受到的力都是100%  90度向下呀,如果那样,那不太简单了。

网友:
  1. 工作原理:常见的地磅传感器采用应变力传感器原理。地磅上的传感器一般布置在各个支点或测力装置下,当被称重物体施加在传感器上时,会产生应变力。传感器内部的应变片(一种高精度金属薄片)会因受力而发生微小的形变,这种形变会导致应变片电阻值的微小变化。通过检测和测量这个电阻值的变化,地磅系统可以计算出被称重物体的实际重量。

  2. 传感器数量:地磅通常配备多个传感器,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的传感器数量取决于地磅的设计和尺寸。一般情况下,地磅会至少安装四个传感器,分别布置在地磅的四个支点位置,以平衡和分散重量。

  3. 计算实际重量:地磅的重量计算是基于传感器收集的电信号进行的。传感器产生的电信号经过放大和处理后,经过地磅系统内部的算法校准数据,可以计算出实际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可能4个支撑 受到的力都是100%  90度向下呀,如果那样,那不太简单了。

汽车衡是需要调校的,只要称重平台没有接触外部物体,轻微的不平衡不会对称量结果造成影响。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