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各个参数如何测试?

楼主:
立贴:如题:MOS管各个参数如何继续测试,都需要哪些设备?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测试经验

网友:
只知道一个参数的测试:MOS管导通电压。

该电压是将MOS管门极漏极联接在一起,对MOS管漏极施加一个电流,该电流由测试条件规定,例如0.1uA。测量MOS管漏极对源极的电压,此即导通电压。

网友:
想验证自己要上线的管子的电流、漏电流,搭个简易电路就行,电压表,电流表,电子负载或可调电阻就行了

没必要搞些设备,把其他参数都测一遍,因为厂商的手册的 测试环境我们使用者一般达不到

网友:
泰科有个仪器 可以编程专门测很多很多mos的性能 并且生成报告。

网友:
除非是做器件的,否则并不需要专门的测试仪表。而怀疑器件参数有问题,你自己测也不算数,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提供测试报告才具备法律效力。

网友A:
楼主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实验室测这些东东~

网友:
  1. 电源:用于提供适当的电压和电流给MOS管。这可以是可调电源或稳定电源,以确保正确的供电。

  2. 万用表或数字电表:用于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等参数,以便检测MOS管的性能。您可以使用数字电表或多用途测试仪器进行测量。

  3. 客户端设备:如果需要测试MOS管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您可能需要连接MOS管到适当的电路或设备中,以模拟真实工作条件。

  4. 示波器:示波器可以用于观察和测量电压信号的频率、振幅和波形,以帮助您检测MOS管的开关速度和响应时间。

  5. 热像仪或热电偶:这些设备可以用来测试MOS管在工作时的温度。通过测量温度,您可以评估MOS管的热特性和散热能力。

  6. 计算机和相应的测试软件:一些高级测试需要使用计算机和特定的测试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帮助您执行更复杂的测试,并分析和记录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实验室测这些东东~

先谢谢了,不至于实验室测试,就是突发奇想想侧着看看,以前都是看指标直接替换到板子上,能工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