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压力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楼主:
ADC采集压力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MCU+AFE是集成在一起的  用的是CS32A010  24位的ADC 现在基准用的是芯片内部的,如果要提高采集的精度,考虑到用高精度的基准芯片,有没有推荐?如果ADC芯片用431输出电压做参考,是不是把431的基准输出电压送进ADC芯片读取,ADC依此采样到的基准作为参考基准?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没有找到数字输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没有找到数字输出的吗?

你有推荐不  我们应用有点特殊的 一般的用不了  体积不能大于 高度3.5mm 直径不能大于8mm

网友B:
将431的基准输出电压连接到ADC芯片的参考输入引脚,然后ADC将以该基准电压作为参考进行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431的基准输出电压连接到ADC芯片的参考输入引脚,然后ADC将以该基准电压作为参考进行采样。

2.5V基准的基准芯片 最高的精度能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