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到2000V

楼主:
12V升压到2000V

没有带负载,升不到2000V,最多到200多V。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调整?目前频率是200K,如果频率再提高,初级电感都没有感量了。(这个问题帮一个网友问的)

网友A:
目前频率是200K,如果频率再提高,初级电感都没有感量了。啥意思?降低频率达到变压器谐振频率,有可能达到2000伏。

网友:
升到升不到

应该是考虑Q1与升压变压器T等组成一个振荡升压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频率是200K,如果频率再提高,初级电感都没有感量了。啥意思?降低频率达到变压器谐振频率,有可能达到 ...

关键我怎么知道变压器的谐振频率呢

网友:
厉害啊,没做过升压设计,不懂。一直做得都是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当调整开关频率,可以影响转器的工作特性和电压升压能力。

他这个电路是工作在开环的状态  感觉不靠谱

网友:
输出端做倍压整流

网友C:
应该是需要换变压器吧。变压器的储磁能达不到,你就不可能升的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需要换变压器吧。变压器的储磁能达不到,你就不可能升的上去的。

不是频率合适 匝数比合适就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频率合适 匝数比合适就可以吗

哪有这么简单,变压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用变压器是要转换能量的,磁芯系数不够或者太小、稍稍一用力就饱和了,副方根本带不动负载。同样1:100,指甲尖大小的变压器跟面包车大小的变压器必然天壤之别。

电磁转换器件,磁参数跟电参数同样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有这么简单,变压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用变压器是要转换能量的,磁芯系数不够或者太小、稍稍一用力就饱 ...

我是感觉这个变压器可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独力于电子学科以外  应该是电学和磁学组合的学科。。。而且大有学问   这玩意要搞通透 不是那么的好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感觉这个变压器可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独力于电子学科以外  应该是电学和磁学组合的学科。 ...

《电机学》,欢迎阅读。

变压器是这门学科的入门章节,后面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绕组电动势和磁动势、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特种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学》,欢迎阅读。 变压器是这门学科的入门章节,后面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绕组电动势和磁动势 ...

你有没有电子档  发出来 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电子档  发出来 大家学习一下

这是教材,网上搜PDF档。

网友:
没设计过升压电路,正好来学习一下大家的设计思路。

网友:
匝比多少?二极管和电容的耐压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