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流采样电路

楼主:
带隔离的电流采样电路

电流采样电路图

电流采样电路图

网友:
看不到图

来卖电路图呢

网友:
一个芯积分看一下,主要比较感兴趣隔离后怎么精准进行检测的

网友:
进来瞅瞅看什么电路

网友:
大部分是线性光耦隔离电路,这种电路的成本比较高,可以使用电压/电流转频率的电路比较好

网友:
不就是互感器吗?我猜。

网友:
核心在于中间那个线性光耦,问题是这个电路能检测双向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