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蓝牙耳机连接手机蓝牙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蓝牙耳机连接手机蓝牙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1、蓝牙耳机上电后,我的手机可以连接它,别人的手机当然也可以连接它,为什么是这种模式呢,这样不安全呀。

2、扫描蓝牙耳机的过程中,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有什么操作

3、这个配对过程中,,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有什么操作

网友A:
好像不是这样吧,只要自己的手机和蓝牙耳机连接配对成功,就不进入配对模式了,那么其他手机是无法连接到自己的蓝牙耳机的吧,

难道是配对协议到楼主这里拐弯了,还可以捎带一个,,,

网友:
要看你的蓝牙耳机是否支持多端同时连接,目前很多蓝牙耳机都是支持多端同时连接的。

网友B:
我的蓝牙耳机就是电脑和手机可以同时连接的。

网友:
现在很多蓝牙耳机都是双直连/主从的模式,就是一对耳机距离间隔较远的话(两个耳机不互相连接),可以各自连一个手机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这样吧,只要自己的手机和蓝牙耳机连接配对成功,就不进入配对模式了,那么其他手机是无法连接到自 ...

感谢。还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蓝牙耳机不需要配对码

2、配对码,是耳机蓝牙提供  还是 手机蓝牙提供

3、配对码,是提供给对方输入的,这问题有些弱智,哈哈

4、配对码,是只需要一方提供,还是双方都向对方提供一个配对码,这问题更弱智,哈哈

5、在手机蓝牙连接蓝牙耳机 的过程中 ,谁是主,谁是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蓝牙耳机就是电脑和手机可以同时连接的。

感谢。还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蓝牙耳机不需要配对码

2、配对码,是耳机蓝牙提供  还是 手机蓝牙提供

3、配对码,是提供给对方输入的,这问题有些弱智,哈哈

4、配对码,是只需要一方提供,还是双方都向对方提供一个配对码,这问题更弱智,哈哈

5、在手机蓝牙连接蓝牙耳机 的过程中 ,谁是主,谁是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还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蓝牙耳机不需要配对码 2、配对码,是耳机蓝牙提供  还是 手机蓝 ...

1、因为蓝牙耳机没法输入配对码,所以只要手机同意配对即可。

5、当然是手机作为主机,蓝牙耳机作为从机。

网友:
要配对的啊,配对不就是纸盒自己的手机配对了,这样别人就连不上了

网友:
  1. 在扫描蓝牙耳机的过程中,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进行以下操作:

    a) 蓝牙耳机开机发送广播信号。

    b) 手机通过蓝牙功能进行扫描,接收蓝牙耳机发送的广播信号。

    c) 手机会检测到蓝牙耳机的广播信号,并在设备列表中显示该蓝牙耳机的名称或ID。

网友:
  1. 在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的配对过程中,会进行以下操作:

    a) 用户在手机上选择要与蓝牙耳机配对的操作(如点击连接按钮)。

    b) 手机会发送配对请求信号给蓝牙耳机。

    c) 蓝牙耳机会显示一个配对码(PIN码)或要求用户确认连接请求。

    d) 用户在手机上输入配对码或确认连接请求。

    e) 手机和蓝牙耳机会进行配对验证,验证通过后成功建立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还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蓝牙耳机不需要配对码 2、配对码,是耳机蓝牙提供  还是 手机蓝 ...

回答一下5吧

主的话,可以搜索别人,并主动建立连接的一方,
从的话,不能主动建连接,只能等别人连接自己,,
就是这个逻辑

网友:
普通的BLE蓝牙其实就是上电后会广播,告诉大家可以连接我,这个时候就看那个先连接了,连接后就进入透传模式,这个时候就不广播了,当然现在的蓝牙功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答一下5吧 主的话,可以搜索别人,并主动建立连接的一方, 从的话,不能主动建连接,只能等别人连 ...

感谢。从是发送广播让主来连接它的一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从是发送广播让主来连接它的一方吗?

未被连接的从,先进入广播状态,等待被主机搜,,,

网友:
配对 这个东西肯定是双方的。但耳机没配对之前就会一直寻找配对。

手机可以查找到广播出来的蓝牙设备uuid,手机这里来选择手动配对自然很好。这都是人为规定出来的。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