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DDR2、DDR3、DDR4、LPDDR区别

楼主:
DDR、DDR2、DDR3、DDR4、LPDDR区别

162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
我就记得 433 866 1333 1600 2800 3200等数字~

网友:
ddr 这么老我都不晓得主频多少啊~

网友:
  1. 带宽:DDR、DDR2、DDR3、DDR4和LPDDR的带宽逐代增加。DDR的带宽较低,DDR2和DDR3的带宽相对更高,而DDR4的带宽更高。相比之下,LPDDR(低功耗DDR)主要用于移动设备,并具有相对较低的带宽。

  2. 电压:DDR、DDR2和DDR3的工作电压较高,通常为2.5V或1.8V。而DDR4降低了工作电压,通常为1.2V。LPDDR标准专为低功耗而设计,工作电压通常在1.1V以下。

  3. 时钟速度:DDRDDR2、DDR3、DDR4和LPDDR的时钟速度逐代增加。DDR2和DDR3相对于DDR具有更高的时钟速度,而DDR4的时钟速度更高。LPDDR的时钟速度通常较低。

  4. 延迟:DDR2、DDR3和DDR4的延迟相对较低,可以提供更快的数据访问速度。LPDDR的延迟通常较高,但可以通过其他优化来提供较低的总体延迟。

5. 功耗:DDR、DDR2和DDR3的功耗较高,而DDR4和LPDDR标准则更具节能性能。LPDDR标准专为移动设备而设计,以实现更低的功耗。

  1. 向后兼容性:DDR、DDR2、DDR3、DDR4和LPDDR之间通常不具备向后兼容性,即较新版本的内存法在较旧版本的内存插槽上使用。

网友:
现在是DDR4的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