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成目标文件。

楼主:
提示如上?如何处理?请指点,谢谢!

网友:
缺少C51FPS.lib文件

网友:
在使用Keil编程时,总会碰到说缺少一个文件“c51fps.lib”,那是因为我们在写程序时,出现了浮点型数据,而我们使用的keil 不是完整版,所以不能编译有浮点运算的源程序。此时只需要到网上把这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添加到KEIL安装目录下C51文件夹下的LIB文件夹下。

网友:
谢谢,我是采用先乘在除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