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ADC数据采集与温度测控

楼主:
CW32L052开发板提供了3个配有滤波处理的信号采集通道,见如图1所示。

图1 数据采集电路

当以PA0来输入采集信号时,若对VDDA进行连续检测,其检测结果如图2所示,说明其检测最大值并没有达到4095,而只在4080以内。

图2  检测VDDA信号

若使信号输入端处于悬浮或接地状态,其检测结果如图3所示,说明其检测最小值可以达到0。

图3 检测悬浮或接地信号

在信号检测程序的情况下,则可显示出检测的电压值,其程序如下:

void ADC_Test(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while(CW_ADC->START_f.START);
	printf("ADC value = %d\r\n", CW_ADC->RESULT0);
	printf("U value = %f3.2\r\n", (CW_ADC->RESULT0)*3.3/4096);
}

int32_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RCC_SystemCoreClockUpdate(24000000);
    InitTick(24000000);
	RCC_HSI_OUT();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Configuration();
	ADC_Test_Init();
	printf("\r\nADC Test Start\r\n");
	while(1)
	{
		ADC_Test();
		int i=500;
		while(i--)
		{
			  LED1_TOG;
			  if(f==1) BEEP_TOG;
	          SysTickDelay(1);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检测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显示电压值

在使用NTC热敏元件的情况下,可进行温度的测控,其电路构成如图5所示。

图5 温度测控电路

实现温度测控的程序为:

void ADC_Test(void)
{
	int16_t u;
	float v;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while(CW_ADC->START_f.START);
	printf("ADC value = %d\r\n", CW_ADC->RESULT0);
	printf("U value = %3.2f V\r\n", (CW_ADC->RESULT0)*3.3/4096);
	u=CW_ADC->RESULT0;
	if((u<=2042)&&(u>1644)) v=0+(2042-u)/4.0;
    if((u<=1644)&&(u>1268)) v=10+(1644-u)/37.0;
    if((u<=1268)&&(u>947)) v=20+(1268-u)/32.0;
    if((u<=947)&&(u>692)) v=30+(947-u)/25.0;
    printf("Temp value = %3.2f C\r\n", v);
    if(v>24.0) f=1;
    else  f=0;
}

在编译和下载程序后,其检测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温度检测值

网友A:
ADC数据采集与温度测控很经典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数据采集与温度测控很经典的测试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