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多线程老是崩溃,求助

楼主:
目前我做的一个东西,linux这边用的qtcore,但是莫名奇妙的,在很多不应该的地方就coredump了,我们用了多线程,但是查了半天不应该崩溃,想不通。比如qhash,qmap之类的都崩了

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qt多线程使用的经验和教训。。。

网友:
我用动态库多线程的时候会崩溃,动态库自己跑mian的时候就不会,也很神器。

网友:
多线程我觉得最不好调试了,如果是我就看看哪些线程崩溃可能性大,先停了,或者有些地方先用假数据。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优先查内存越界问题。还有注意线程同步、数据加锁等问题

网友:
呵呵碰上同坑难友了,先说以下建议:

1、qhash,qmap这些通常是单线程的,不建议多线程使用,加锁也不怎么好使,因为设计时没有考虑函数重入,所以不建议。QT高版本不知道,6.0没用过。建议使用C++的多线程版本STL

2、不论是windows或linux x11,界面GUI都是必须跑在主线程里的,所以多线程不能直接调用主线程的界面组件变量。都是需要做线程锁定转换的。可以参考QT中多线程同步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