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的负电源供电

楼主:
请教一下运放负电源供电一般是采用什么方式产生的?

1.电荷泵

2.DCDC

3.LDO

有便宜好用的负压芯片推荐吗?

网友:
给运放供电,只考虑成本便宜也有不行

电荷泵成本低,电路还简单,缺点也明显,噪声大,精密运放好像不适合。

还是DCDC常用

网友:
±15V供电的运放可借用串口芯片的正负压,这种芯片内部电荷泵结构,物美价廉MAX232

网友A:
我是做仪表的,给通常的直流放大的运放供电,电荷泵的较多,成本低纹波较小,缺点是功率“较小”。MAX232的方案不建议用,一是功率更小,二是纹波大。使用专用的电荷泵芯片。

如果要求严格复杂的放大电路或需要负压输出的情况,建议DC/DC,电路纹波需要处理,所以成本较高。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必须看应用的具体要求。泛泛而言,楼主所及都有用的,但显然这样的答案不是楼主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仪表的,给通常的直流放大的运放供电,电荷泵的较多,成本低纹波较小,缺点是功率“较小” ...

我也是做仪表的,我运放根本不敢用电荷泵,请问您用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做仪表的,我运放根本不敢用电荷泵,请问您用的是哪个型号

LT1054 100mA输出,比较稳定。5V转15V,大概7.00元,两路输入,LM358运放,I/V 4-20mA电流转电压电路。

不能用在有输出或功率大的场合。怎么不敢用了是性能还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1054 100mA输出,比较稳定。5V转15V,大概7.00元,两路输入,LM358运放,I/V 4-20mA电流转电压电路。 ...

感谢您的回复,主要还是性能,纹波噪声还是很担忧,另外是国产圣邦微之类的大多是非稳压输出,内阻太大,就算100mA以内,电流稍微大点电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