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H 远程访问

楼主: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手机和树莓派必须在同一个网络上,对IP地址段有什么要求

网友:
来个内网穿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树莓派必须在同一个网络上,对IP地址段有什么要求

没啥要求,只要在同一网络下面就行。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
有是有,有个开源的,但是不稳定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