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升降压拓扑,输入输出没有公共线的这种情况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以上的升降压托拓扑输入输出没有公共线,实际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
【以上的升降压托拓扑输入输出没有公共线,实际可以这么用吗? 】

看你对电源的要求。

这种电路,开关和输出侧的整流管分别在电路两条线上。如果Vin有一端接地,或者对地电容比较大,那么负载两端对地会有很大的共模电压。

若是你对此共模电压不在乎,那就可以使用。

网友:
当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公共线时,可能会出现信号失真问题,可能会出现信号的漂移、衰减或重叠等问题

网友: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公共线的话,干扰相对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