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 i2c之eeprom读写测试

楼主:
这篇来学习下i2c协议读写EEPROM芯片CW24C02测试。

一、硬件电路

CW24C02芯片是开发板自带的芯片,电路图部分如下

i2c使用的端口是PB08、PB09和PC13,PC13是写保护控制,这里不使用。使用时需要将J2接插件跳线。

二、程序部分

i2c驱动EEPROM芯片的API函数,芯片库中厂家已经做好,直接可以应用挺方便。

2.1、fun_i2c.c

#include "main.h"

#define WRITEADDRESS   0
#define WriteReadCycle  22
uint8_t u8Senddata[] = "cw32l052 board write and read i2c eeprom test";
#define  BufferSize1  (ARRAY_SZ(u8Senddata) - 1)
uint8_t u8Recdata[BufferSize1]={0x00};
uint8_t u8SendLen=0;
uint8_t u8RecvLen=0;
uint8_t SendFlg = 0,Comm_flg = 0;
uint8_t u8recvflg=0;
uint8_t u8State = 0;

TestStatus TStatus = FAILED;

void init_i2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TEST_I2C_AFSCL;
	TEST_I2C_AFSDA;

  GPIO_InitStruct.Pins = TEST_I2C_SCL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TEST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s = TEST_I2C_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TEST_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TEST_I2C_ClkENx;

	//I2C3õê¼»ˉ
	I2C_InitStruct.I2C_BaudEn = 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Baud = 0x05;//1MHz=(24000000/(8*(2+1))
	I2C_InitStruct.I2C_FLT = DISABLE;
	I2C_InitStruct.I2C_AA = DISABLE;

	TEST_I2C_DeInit;
	I2C_Master_Init(TEST_I2C,&I2C_InitStruct);
	I2C_Cmd(TEST_I2C,ENABLE);
}

void I2C_Test(void)
{
	printf("\r\n i2c eeprom test Start\r\n");

	uint8_t writecnt;
	if(BufferSize1%8)
	{
		writecnt = BufferSize1/8 +1;
	}
	else
	{
		writecnt = BufferSize1/8;
	}
	for(uint8_t j=0;j<writecnt;j++)
	{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TEST_I2C,(WRITEADDRESS+j*8),&u8Senddata[j*8],8);
		SysTickDelay(10);
	}
	printf("D′èëμÄêy¾YÎa£o%s\r\n", u8Senddata);

	I2C_MasterReadEepomData(TEST_I2C,WRITEADDRESS,u8Recdata,BufferSize1);
	printf("¶á3öμÄêy¾YÎa£o%s\r\n", u8Recdata);

	TStatus = Buffercmp(u8Senddata, u8Recdata, BufferSize1);

	if(TStatus == PASSED)
	{
		printf("I2C_EEPROM Tes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I2C_EEPROM Test Error:Read and Write Data is not same\r\n");
		while(1);
	}

}

2.2、fun_i2c.h

#ifndef __FUN_I2C_H
#define __FUN_I2C_H

#define  TEST_I2C                       CW_I2C1
#define  TEST_I2C_ClkENx                __RCC_I2C1_CLK_ENABLE()
#define  TEST_I2C_DeInit 							  I2C1_DeInit()

#define  TEST_I2C_SCL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TEST_I2C_SCL_GPIO_PIN          GPIO_PIN_8
#define  TEST_I2C_SDA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TEST_I2C_SDA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TEST_I2C_AFSCL                PB08_AFx_I2C1SCL()
#define  TEST_I2C_AFSDA                PB09_AFx_I2C1SDA()

void init_i2c(void);
void I2C_Test(void);

#endif

2.3、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RCC_HCLKPRS_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PRS_Config(RCC_PCLK_DIV1);
	__RCC_FLASH_CLK_ENABLE();
  RCC_HSE_Enable(RCC_HSE_MODE_CLK,24000000,RCC_HSE_DRIVER_LEAST,RCC_HSE_FLT_OPEN);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SI_Enable( RCC_HSIOSC_DIV1 );
	RCC_SysClk_Switch(RCC_SYSCLKSRC_HSI);
	RCC_SystemCoreClockUpdate(48000000);

	__RCC_GPIOF_CLK_ENABLE();
	__RCC_GPIOE_CLK_ENABLE();
	__RCC_GPIOD_CLK_ENABLE();
	__RCC_GPIOC_CLK_ENABLE();
	__RCC_GPIOB_CLK_ENABLE();
	__RCC_GPIOA_CLK_ENABLE();
	__RCC_LCD_CLK_ENABLE();

  CW_SYSCTRL->AHBEN  = 0xFFFFFFFF;
  CW_SYSCTRL->APBEN1 = 0xFFFFFFFF;
  CW_SYSCTRL->APBEN2 = 0xFFFFFFFF;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dp[8];
	uint8_t i=0;
	uint16_t tp=0;
	uint32_t dp1=0;
	uint32_t dp_temp=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config();
	init_uart();
	init_led();
	init_adc();
	init_spi_flash();
	init_i2c();

	InitTick( 48000000 );                  //初始化SysTick
	LCD_Configuration();
	SPI_FLASH_Test();
	dp[0]=disp[0];
	dp[1]=disp[0];
	dp[2]=disp[0];
	dp[3]=disp[0];
	dp[4]=disp[0];
	dp[5]=disp[0];
	dp[6]=disp[0];
	dp[7]=disp[0];

	I2C_Test();

	while (1)
	{
//		float adv=0.0;
//		tp=(adc_readval(1)*33)/4096;
//		dp[4]=disp[tp/1000];
//		dp[3]=disp[((tp%1000)/100)];
//		dp[2]=disp_p[((tp%1000)%100)/10];
//		dp[1]=disp[((tp%1000)%100)%10];
//		dp[0]=0x4c;
//		led2_tog();
//		SysTickDelay(100);
//		lcd_disp(dp);
//		adv=tp*0.1;
//		printf("ADC value = %1.1f \r\n",adv );
	}
}

三、测试结果

程序运行后、串口输出内容

网友A:
i2c协议读写EEPROM芯片CW24C02测试比较常规的读写测试了,几乎玩单片机MCU的都要和24C02用 i2c通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协议读写EEPROM芯片CW24C02测试比较常规的读写测试了,几乎玩单片机MCU的都要和24C02用 i2c通讯一下

最常用的I2C通信协议的测试

网友:
楼主这是使用的查询模式的I2C实现吗?

这一通下来,出现过数据读写失败的情况吗?

网友:
查询方式,没出现过读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