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S管驱动芯片的使用

楼主:
没有使用过MOS管驱动芯片,单片机是5V的IO,要驱动12V的MOS管,想研究下MOS管驱动芯片,这种芯片需要注意什么?

IR2117是不是就是MOS管驱动芯片?或者有什么比较常用的MOS管驱动芯片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单片机是5V的IO,要驱动12V的MOS管】

未必需要使用IR1117这类芯片,用了也未必能够驱动你的MOS。

你要让这个MOS管干什么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5V的IO,要驱动12V的MOS管】 未必需要使用IR1117这类芯片,用了也未必能够驱动你的MOS。 ...

没有特定条件的,只是在看到有人说直接用MOS管驱动芯片,就不用那么多元件,所以想了解下这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定条件的,只是在看到有人说直接用MOS管驱动芯片,就不用那么多元件,所以想了解下这种芯片

【所以想了解下这种芯片】

如果只是想了解下某型号芯片,应该直接仔细阅读该型号芯片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想了解下这种芯片】 如果只是想了解下某型号芯片,应该直接仔细阅读该型号芯片说明书。

不是某个芯片,我没用过这类芯片,想研究下,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某个芯片,我没用过这类芯片,想研究下,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我没用过这类芯片,想研究下,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

【没有特定条件的】,所以无法推荐。

网友:
楼主应说清具体应用需求,仅就主帖而言,根本看不出用驱动芯片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类芯片,想研究下,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 【没有特定条件的】,所以无法推荐。
以这个图为例,刚好今天在试这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这个图为例,刚好今天在试这个图

印象中TP521是比较“慢”的光耦,能否工作到43kHz,我没有查说明书,估计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TP521是比较“慢”的光耦,能否工作到43kHz,我没有查说明书,估计是不行。

百度了下,可以到60KHZ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下,可以到60KHZ左右

百度的岂能当真?到原厂网站下载 datasheet 看看。

另外,该电路光耦仅起到将MOS管门极上拉的作用,门极下拉全靠电阻R2,而R2在图中标注为10千欧。根据我的经验,10千欧电阻肯定无法正常工作。即使光耦可以工作到60kHz,Q1也将处于常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岂能当真?到原厂网站下载 datasheet 看看。 另外,该电路光耦仅起到将MOS管门极上拉的作用,门 ...

在另一帖说吧,这个贴我想问的是MOS管的驱动芯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这个图为例,刚好今天在试这个图

此电路无需使用什么专用的MOS管驱动IC,但你的电路却不能正常工作。首先把光耦换成通讯用高速光耦,同时,与MOS的连接电路需要更改,建议先去阅读6N13x系列高速光耦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