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GPT PWM输出测试

楼主:
RA4E1芯片的pwm输出非常的有特色,甚至可以输出三项的PWM波形,这个对高级的电机控制非常的有用,RA4E1是M33的核心具有较高主频100 MHz ,本次对使用GPT普通定时器进行测量,使用的是100Mhz的主频。

首先建立项目,PWM_FSP_Project

先把Debug改成SWD

增加uart设置,将channel设置称9通道,回调函数为user_uart_callback()

设置引脚,为aduino接口Uart,

增加普通GPT PWM设置。

主要设置:

打开Pin Output,时钟设置为PCLKD,100Mhz

Period为10000,这就是100Mhz的好处,可以精度很高

输出设置,占空比这里设置为50%,可以接受小数,软件自动计算,打开输出GTIOCB,

设置引脚

生成输出,打开keil

主要函数

/* Initializes the module. */
    err = R_GPT_Open(&g_timer1_ctrl, &g_timer1_cfg);

		/* Handle any errors.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defined by the user. */
    assert(FSP_SUCCESS == err);

    err = R_GPT_DutyCycleSet(&g_timer1_ctrl, 2500, GPT_IO_PIN_GTIOCB);//
        assert(FSP_SUCCESS == err);
    R_BSP_SoftwareDelay (2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Start the timer. */
    R_GPT_Start(&g_timer1_ctrl);

打开pwm初始化、设置占空比、开始pwm输出

占空比50%

占空比50%,精度很高。

占空比20%

网友:
主频越高,PWM波在高频率下的精细度也就越细腻。

好板子,期待楼主更多的试用展示

网友A:
这好像就不用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就不用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现在使用配置生成工具是没有多少代码,基本上大厂都有这样的工具,主要是了解参数的配置和库函数的调用。是不是觉得使用汇编的时候有成就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