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F407 AGRV2K LED程序控制D3闪烁

楼主:
本次测试用的源文件为E:\tech\AGM-AG32VF\sdk-release\AgRV_pio\platforms\AgRV\examples\example\src\example.c

原理图中查看D3 LED对应控制的pin脚

修改platformio.ini中的ve为407

board.ve中需要映射pin32 为 gpio功能

在exampel.c中增加如下代码

  #define LED_D3_GPIO GPIO4
  #define LED_D3_GPIO_BITS (1 << 3)
  SYS_EnableAPBClock(APB_MASK_GPIO4);
  GPIO_SetOutput(LED_D3_GPIO, LED_D3_GPIO_BITS);
  GPIO_SetHigh(LED_D3_GPIO, LED_D3_GPIO_BITS);
  int counter = 0;
  while (1) {
    UTIL_IdleMs(100);
    GPIO_Toggle(LED_D3_GPIO, LED_D3_GPIO_BITS);
    printf("test %d \r\n", counter++);
  }

重新编译,再烧录upload程序,但发现D3或者没有一个灯是亮的,这时候无论时RST还是重新上电,都没有任何反应

经过在线debug发现如下INT_Init中一直在等待某一个irq完成,目前还不清楚这个irq在上电时一直触发的原因,如果不修改如上,按下K_UP键也可以继续往下运行

修改控制D3的闪烁频率,可以修改循环中的delay值,单位ms

视频分享:

网友A:
修改控制D3的闪烁频率,可以修改循环中的delay值,代码写的很简洁

网友B:
竟然给录制了视频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给录制了视频讲解

每一个帖子都有视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控制D3的闪烁频率,可以修改循环中的delay值,代码写的很简洁

是的

网友:
example.ve里有条注释,卡INT_Init()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