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图光耦输出频率跟输入不一样

楼主:
下图输入是5V 43khz的方波,3脚是悬空的,4脚接的12V,用示波器测量2脚是43KHZ没错,但是3脚接的示波器,显示只有36HZ,给3脚加了1K的下拉电阻也一样,换了10K下拉电阻也一样,后面试了把1脚的电阻换成5.1K,10K,24K,也是一样,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另一帖的回复中,我说过TP521好像是比较“慢”的光耦,不能工作到43kHz。

网友A:
既然使用了示波器,应该仔细看看2脚和4脚波形是什么样子。挺好的示波器,难道只读示波器上的频率数值,把示波器当频率计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了示波器,应该仔细看看2脚和4脚波形是什么样子。挺好的示波器,难道只读示波器上的频率数值,把示 ...

这个43KHZ是断续的,工作15MS,停止10MS,图1是缩小的,图2是放大的,黄色是2脚波形,蓝色是3脚波形,好像在工作过程中,3脚都不会跳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了示波器,应该仔细看看2脚和4脚波形是什么样子。挺好的示波器,难道只读示波器上的频率数值,把示 ...

示波器刚买不久,不太会用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43KHZ是断续的,工作15MS,停止10MS,图1是缩小的,图2是放大的,黄色是2脚波形,蓝色是3脚波形,好 ...

从波形上看,很明显,43kHz信号是经过调制的。光耦3脚波形明显是调制波形而不是载波波形。这也恰如我前面所说【TP521好像是比较“慢”的光耦,不能工作到43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很明显,43kHz信号是经过调制的。光耦3脚波形明显是调制波形而不是载波波形。这也恰如我前面 ...

那就尴尬了,EL817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刚买不久,不太会用哈

示波器是观察调整电路非常有效的设备。

这么好的示波器,我都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很明显,43kHz信号是经过调制的。光耦3脚波形明显是调制波形而不是载波波形。这也恰如我前面 ...

调制波形和载波波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尴尬了,EL817可以吗?

【EL817可以吗?】

不知道。我没有查EL817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制波形和载波波形有什么区别呢

载波波形就是密集的黄色波形,其频率为43kHz。调制波形就是如你所说【工作15ms,停止10ms】,是个周期为25ms(频率40Hz)的矩形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刚买不久,不太会用哈

从4楼第一幅蓝色波形倾斜的下降沿看,你的光耦3脚接有相当大电容量的负载,可能就是在另一帖中的MOS管门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4楼第一幅蓝色波形倾斜的下降沿看,你的光耦3脚接有相当大电容量的负载,可能就是在另一帖中的MOS管门 ...

没有的,连接MOS管门极的电阻被我拆掉了,相当于是3脚悬空的状态,这样也没有对地电阻,我去接个下拉电阻,看看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连接MOS管门极的电阻被我拆掉了,相当于是3脚悬空的状态,这样也没有对地电阻,我去接个下拉电 ...

【连接MOS管门极的电阻被我拆掉了,相当于是3脚悬空的状态,这样也没有对地电阻】

那就更对了。你的示波器具有一点输入电容和非常大的输入电阻,导致下降沿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MOS管门极的电阻被我拆掉了,相当于是3脚悬空的状态,这样也没有对地电阻】 那就更对了。你的示 ...

图1是单独对3脚接1K对地电阻,断开了MOS管,图2图3是接入MOS管之后,2脚跟3脚的波形都变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MOS管门极的电阻被我拆掉了,相当于是3脚悬空的状态,这样也没有对地电阻】 那就更对了。你的示 ...

怪事,图1已经正常很多了,为什么接了MOS管后,连2脚的波形都会被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怪事,图1已经正常很多了,为什么接了MOS管后,连2脚的波形都会被改变?

【怪事,图1已经正常很多了,为什么接了MOS管后,连2脚的波形都会被改变?】

完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怪事,图1已经正常很多了,为什么接了MOS管后,连2脚的波形都会被改变?】 完全正常。

什么原因呢?电路中有个78L05在前面给单片机供电的,也突然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呢?电路中有个78L05在前面给单片机供电的,也突然炸了

【电路中有个78L05在前面给单片机供电的,也突然炸了】

78L05损坏与光耦后级联接的MOS管无关,很可能是你在焊来焊去的过程中短路了什么地方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呢?电路中有个78L05在前面给单片机供电的,也突然炸了

【什么原因呢?】

在另一帖中我说过:“该电路光耦仅起到将MOS管门极上拉的作用,门极下拉全靠电阻R2,而R2在图中标注为10千欧。根据我的经验,10千欧电阻肯定无法正常工作。即使光耦可以工作到60kHz,Q1也将处于常导通状态”。你回复说:“在另一帖说吧,这个贴我想问的是MOS管的驱动芯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