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 树莓派3B平替开发板+Android系统体验

楼主:
首先说一下,本次安卓体验比较失败,没有源码加持下,跑不通了。主要是电源管理芯片,安卓系统我是找的香橙派的,结果也是不全,缺一个适配AXP313A的boot0启动文件。

第一次选择直接使用编译好的镜像测试,发现不启动。

其实就是弹PMU不对。

然后按照方法编译了源码,查看怎么改,发现其应该隐藏了SPL这个文件夹。

也就是无法改变这两个文件,uboot有源码,安卓也有源码。

或者去烧写芒果派的系统,不过其也只能跑进fastboot进不了系统,所以要起来还是要有源码。索性先不折腾了,H616现在还有主线内核了,到时候可以测试下。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官方提供镜像,才容易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官方提供镜像,才容易玩起来?

是的,但官方暂时没有这个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官方提供镜像,才容易玩起来?

其实就是全志的原因,个人很难拿到NDA授权,开放资料很慢,网上现在安卓这块完整的源码应该没有,很多H616的板子,也有用相同电源芯片,但没法直接替换,还是要修改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