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48测评】+这3个LED灯的控制不简单

楼主:
起初在进行LED的测试时发现开发板上还有其它的LED资源可供使用,见图1所示。

后来在使用时才发现,它并不是单纯用GPIO口就可控制的,它是挂靠在芯片TCA9539之下,见图2所示。

图1 LED电路

图2 控制电路

为此,要控制这3个LED灯并非是以GPIO口,而是通过以I2C方式扩展出的IO口。

TCA9539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SCL---PE1

SDA---PE0

INT---PB5

RST---PB15

TCA9539的初始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BSP_TCA9539_I2C_Init(void)
{
    stc_gpio_init_tstcGpioInit;
    /* Configuration I2C GPIO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BSP_TCA9539_I2C_SCL_PORT, BSP_TCA9539_I2C_SCL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BSP_TCA9539_I2C_SDA_PORT, BSP_TCA9539_I2C_SDA_PIN, &stcGpioInit);
    GPIO_SetFunc(BSP_TCA9539_I2C_SCL_PORT, BSP_TCA9539_I2C_SCL_PIN, BSP_TCA9539_I2C_SCL_FUNC);
    GPIO_SetFunc(BSP_TCA9539_I2C_SDA_PORT, BSP_TCA9539_I2C_SDA_PIN, BSP_TCA9539_I2C_SDA_FUNC);
    /* Enable I2C Peripheral*/
    FCG_Fcg1PeriphClockCmd(BSP_TCA9539_I2C_FCG, ENABLE);
    (void)BSP_I2C_Init(BSP_TCA9539_I2C_UNIT);
}

TCA9539是通过读写函数来收发数据,其函数分别为:

static void BSP_TCA9539_I2C_Write(const uint8_t *pu8Reg, const uint8_t *pu8Buf, uint32_t u32Len)
{
    (void)BSP_I2C_Write(BSP_TCA9539_I2C_UNIT, BSP_TCA9539_DEV_ADDR, pu8Reg, BSP_TCA9539_REG_ADDR_LEN, pu8Buf, u32Len);
}

static void BSP_TCA9539_I2C_Read(const uint8_t *pu8Reg, uint8_t *pu8Buf, uint32_t u32Len)
{
    (void)BSP_I2C_Read(BSP_TCA9539_I2C_UNIT, BSP_TCA9539_DEV_ADDR, pu8Reg, BSP_TCA9539_REG_ADDR_LEN, pu8Buf, u32Len);
}

由图2可知,TCA9539将扩展接口分为2部分,即P00~P07和P10~P17,共16个。

其中,LED0~LED2分别与P15~P17相连接,对其所作定义为:

#define EIO_LED_RED                     (TCA9539_IO_PIN5)   /* Red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YELLOW              (TCA9539_IO_PIN6)   /* Yellow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BLUE                    (TCA9539_IO_PIN7)   /* Blue LED, output */

TCA9539对扩展口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BSP_IO_Init(void)
{
    /* Configuration the low layer of TCA9539 */
    stcTca9539Config.Init          = BSP_TCA9539_I2C_Init;
    stcTca9539Config.Write         = BSP_TCA9539_I2C_Write;
    stcTca9539Config.Read          = BSP_TCA9539_I2C_Read;
    stcTca9539Config.Reset         = BSP_TCA9539_Reset;
    stcTca9539Config.IntInit       = NULL;
    /* Configuration the TCA9539 */
    (void)TCA9539_Init(&stcTca9539Config);
}

为了便于使用这些扩展口,特配置了相应的读写函数,其内容为:

void BSP_IO_WritePortPin(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uint8_t u8PinState)
{
    (void)TCA9539_WritePin(&stcTca9539Config, u8Port, u8Pin, u8PinState);
}

uint8_t BSP_IO_ReadPortPin(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
    uint8_t u8Value;
    (void)TCA9539_ReadPin(&stcTca9539Config, u8Port, u8Pin, &u8Value);
    return u8Value;
}

对LED所作的引脚定义为:

#define LED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RED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RED_PIN                     (EIO_LED_RED)

#define LED_YELLOW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YELLOW_PIN              (EIO_LED_YELLOW)

#define LED_BLUE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BLUE_PIN                    (EIO_LED_BLUE)

故对LED的配置函数为:

void BSP_LED_Init(void)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LED_RED_PIN | LED_YELLOW_PIN | LED_BLUE_PIN), LED_OFF);
     BSP_IO_ConfigPortPin(LED_PORT, (LED_RED_PIN | LED_YELLOW_PIN | LED_BLUE_PIN), EIO_DIR_OUT);
}

从而派生出的用于LED灯开关及闪烁的功能函数为:

void BSP_IO_TogglePortPin(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
    (void)TCA9539_TogglePin(&stcTca9539Config, u8Port, u8Pin);
}

void BSP_LED_Toggle(uint8_t u8Led)
{
    BSP_IO_TogglePortPin(LED_PORT, u8Led);
}

void BSP_LED_On(uint8_t u8Led)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u8Led, LED_ON);
}

void BSP_LED_Off(uint8_t u8Led)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u8Led, LED_OFF);
}

通过调用这些函数,就可轻松地控制这3个LED灯。

实现这3个LED灯闪烁的主程序十分简单,其内容为:

int32_t main(void)
{
    LL_PERIPH_WE(EXAMPLE_PERIPH_WE);
    BSP_CLK_Init();
    BSP_IO_Init();
    BSP_LED_Init();
	LED_Init();
    LL_PERIPH_WP(EXAMPLE_PERIPH_WP);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_RED);
		BSP_LED_Toggle(LED_YELLOW);
		BSP_LED_Toggle(LED_BLUE);
		DDL_DelayMS(DLY_MS);
	}
}

图3 显示效果

掌握了以上的内容,再使用这些扩展口就容易了许多。

网友:
LED灯的控制确实不简单

控制了灯就控制了一切

网友:
这个灯点的挺麻烦,

网友A:
似乎小华的开发板都是用了扩展接口的,是不是IO不够用呀,这样成本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小华的开发板都是用了扩展接口的,是不是IO不够用呀,这样成本比较高。

是呀,有时也会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混个积分,不好意思了,这个沙发我就拿走了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