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可用于一次性锂电池的供电的低功耗低成本的蓝牙模块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邀请:@maychang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当前可用于一次性锂电池的供电的低功耗低成本的蓝牙模块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了大家给楼主推荐的,更有可比性,或适合楼主的要求

请楼主列一两个自用的稍微高功耗、高成本的蓝牙模块型号

网友B:
MS1656是一款单模超低功耗蓝牙芯片,射频采用2.4GHzISM频段的频率,2MHz信道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大家给楼主推荐的,更有可比性,或适合楼主的要求 请楼主列一两个自用的稍微高功耗、高成本的蓝牙模 ...

DB809S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1656是一款单模超低功耗蓝牙芯片,射频采用2.4GHzISM频段的频率,2MHz信道间隔

什么价位,请问

网友:
这个DB809S不知道是哪家主控蓝牙芯片

蓝牙模组中比较贵的是CC2541芯片的蓝牙模组,10片以下17元左右,超级低功耗

网友A:
安信可Ai-Thinker的PB03就比较价低,六七元,不一定是最低功耗

南京沁恒的 BLE-SER-A-ANT也在15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信可Ai-Thinker的PB03就比较价低,六七元,不一定是最低功耗 南京沁恒的 BLE-SER-A-ANT也在15元左右

都太贵了,有没有2元以内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太贵了,有没有2元以内的,谢谢。

找某宝或某多多,看看估计那里有

网友:
成都亿佰特的模块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