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A52CG STM32无线产品家族新系列】+2、硬件i2c驱动温湿度传感器SHT40

楼主:
手头有一个Grove SHT40传感器模块,如下图所示,正好利用它学习一下STM32WBA52CG 硬件I2C的用法。

SHT40是精度高达±1.8% / max. ±3.5% RH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主要参数如下:

湿度
典型的相对湿度精度 1.8 %RH
操作相对湿度范围 0 - 100 %RH
响应时间 (τ63%) 4 s
校准证书 工厂校准
温度
典型温度精度 0.2 °C
工作温度范围 -40 - 125 °C
响应时间 (τ63%) 2 s
普通的
电源电压 1.08 - 3.6 V
平均供应电流 0.4 uA
接口 I²C
尺寸 (长x宽x高) 1.5 x 1.5 x 0.5 mm³
包装尺寸 2500, 10000 pcs (T&R)

官方资料

https://sensirion.com/cn/products/product-catalog/SHT40/

官方提供了驱动参考下载

首先使用Stm32cubemx基于开发板创建工程,基于开发板创建的好处是板载外设如LED、按键等都帮你初始化配置好了:

打开串口配置,方便打印日志:

开启硬件I2C,参数设置十分简单,直接使用默认的即可:

配置好后生成工程即可。

接下来对照下原理图,确定I2C1引脚的位置:

连接好线路:

将在盛思锐官方下载的驱动包解压,然后将对应文件复制到stm32的工程目录:

参考驱动复制过来替换:

keil里面新建分组,加入这些文件:

将驱动抽象层中的初始化去掉,因为stm32cubemx已经生成了i2c的驱动:

主函数调用测试代码:

串口驱动里面加入printf打印支持:

最终效果:

附上源码包:

网友:
目前有个bug,stm32cubemx重新生成keil工程后,自己添加的分组被删除了。。。以前玩别的stm32芯片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大佬一出手,这帖子果然精彩,感谢分享,这SHT40,价格不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一出手,这帖子果然精彩,感谢分享,这SHT40,价格不菲吧!

几十块,有点贵

网友:
给力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