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SPI接口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SPI接口的数据收发测试。

1、开发板上SPI接口的定义使用到的端口 PH6、PH7和PH8。

2、查看linux系统下SPI设备节点

3、测试设备

3.1、测试部分代码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0;
	int fd;

	parse_opts(argc, argv);

	fd = open(device, O_RDWR);
	if (fd < 0)
		pabort("can't open device");

	/*
	 * spi mode
	 */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ODE32, &mode);
	if (ret == -1)
		pabort("can't set spi mode");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ODE32, &mode);
	if (ret == -1)
		pabort("can't get spi mode");

	/*
	 * bits per word
	 */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abort("can't set bits per word");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abort("can't get bits per word");

	/*
	 * max speed hz
	 */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abort("can't set max speed hz");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abort("can't get max speed hz");

	printf("spi mode: 0x%x\n", mode);
	printf("bits per word: %d\n", bits);
	printf("max speed: %d Hz (%d KHz)\n", speed, speed/1000);

	if (input_tx && input_file)
		pabort("only one of -p and --input may be selected");

	if (input_tx)
		transfer_escaped_string(fd, input_tx);
	else if (input_file)
		transfer_file(fd, input_file);
	else if (transfer_size) {
		struct timespec last_stat;

		clock_gettime(CLOCK_MONOTONIC, &last_stat);

		while (iterations-- > 0) {
			struct timespec current;

			transfer_buf(fd, transfer_size);

			clock_gettime(CLOCK_MONOTONIC, ¤t);
			if (current.tv_sec - last_stat.tv_sec > interval) {
				show_transfer_rate();
				last_stat = current;
			}
		}
		printf("total: tx %.1fKB, rx %.1fKB\n",
		       _write_count/1024.0, _read_count/1024.0);
	} else
		transfer(fd, default_tx, default_rx, sizeof(default_tx));

	close(fd);

	return ret;
}

3.2、SPI收发测试

执行命令:$ sudo ./spidev_test -v -D /dev/spidev1.1

不短接板卡上的PH7和PH8,收不到自发的数据,短接后,自发和收的数据一致SPI通信正常。

网友:
短接是enable吧

网友:
短接MOSI 和MISO, 测试自发自收

网友A:
还能这么测试?头一次听说短接SPI的收发,那是不是必须用全双工的函数才能自测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么测试?头一次听说短接SPI的收发,那是不是必须用全双工的函数才能自测收发?

之前也没有这么测试过,看到测试例程,就试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