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
IO光耦隔离输入的电路,光耦的输入部分为什么要并联一个4.7k的电阻?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
抗干扰用的。必须加这个电阻。

网友:
还有这么多的知识呢!

真没有考虑过这么细致的细节

网友:
并4.7k电阻,可以有效避免后面光电二极管误导通

增加稳定性,不要也行,看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