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3.7V聚合物锂电池如何改成7.4V锂电池?

楼主:
有个尺寸的7.4V锂电池买不到了,想自己搞市面上的3.7V锂电池串联升压成7.4V,电池保护板应该要换,想知道这一套下来复杂吗,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网友:
某宝搜索,7.4V锂电池保护板,几元钱,根据自己的需要的参数买就可以了。

网友A:
有串联的保护板,和单块价格差不多的。

按楼上所说的去做吧!

网友:
重点就是保护板要换,其他就不复杂了

网友B:
增加升压电路+新的保护电路

和之前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串联的保护板,和单块价格差不多的。 按楼上所说的去做吧!

需要用到电焊机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升压电路+新的保护电路 和之前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还需要增加升压电压?串联上不就升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增加升压电压?串联上不就升压了吗?

电池串就不需要升压电路了

网友A:
是否使用点焊机,这个和你的电池叠放需求而定了。

原理这块技术问题不大,机械结构,有点超我的技术范围了!?帮不上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使用点焊机,这个和你的电池叠放需求而定了。 原理这块技术问题不大,机械结构,有点超我的技术范围 ...

明白了,我自己试试哈~到时候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D:
如果是做产品,采购电芯然后加7.4V的保护板即可。如果只是自己用,直接串联即可,保护板无需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做产品,采购电芯然后加7.4V的保护板即可。如果只是自己用,直接串联即可,保护板无需换。

自己用,不用换7.4V保护板的意思是,直接用3.7V电池保护板出来的正负极串联在一起?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比如长时间不用电池又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不用换7.4V保护板的意思是,直接用3.7V电池保护板出来的正负极串联在一起?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

自己用没问题,只是会劣化电池容量的匹配和衰减,但显然你连电池匹配都做不了,这一点根本就没意义。所以,放心直接用就是。

网友D:
直接串联时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电池内封的热敏电阻,须留意原系统中热敏电阻的接法,以决定使用高边电池的热敏电阻还是使用低边电池的热敏电阻。如果原系统根本就没有用到热敏电阻,那就完全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串联时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电池内封的热敏电阻,须留意原系统中热敏电阻的接法,以决定使用高边电池的热敏 ...

还是版主的回答更全面。

我都忘记热敏电阻的事情了

网友:
直接串联应该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没问题,只是会劣化电池容量的匹配和衰减,但显然你连电池匹配都做不了,这一点根本就没意义。所以 ...

哈哈,好嘞~我买两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串联时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电池内封的热敏电阻,须留意原系统中热敏电阻的接法,以决定使用高边电池的热敏 ...

感觉那种便宜的锂电池是没有热敏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种便宜的锂电池是没有热敏电阻的

电芯的话,连保护板都没有,更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嘞~我买两个试试。

以为你有现成电池,还要买的话,正确的选择是——要么直接买两节串联好的,要么买电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为你有现成电池,还要买的话,正确的选择是——要么直接买两节串联好的,要么买电芯。

没有合适的尺寸,只能两节电池自己串一下。两串的合适尺寸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合适的尺寸,只能两节电池自己串一下。两串的合适尺寸找了很久没找到。

如前帖所言,那不如买电芯,价格最便宜,然后配两节电池的保护板,总体价格反而比买两块带保护板的电池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前帖所言,那不如买电芯,价格最便宜,然后配两节电池的保护板,总体价格反而比买两块带保护板的电池更 ...

OK,我去看看有没合适尺寸的电芯。

网友E:
直接串联,根本没得事。就怕一个电池没电了,整体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串联,根本没得事。就怕一个电池没电了,整体电压拉低了。

直接连?这样电池容易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