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V高压对电池损伤大不大?

楼主:
为了实现电池组高电压,需要将更多电池串联,在充放电过程中虽然加在单个电池上的电压没有变化,并且因为电池包电压升高,在同样功率下电池包总电流减小,但由于串联数量增加,流经单个电池的电流更大了,这样会对电池寿命有多大影响?有没有相关测评资料?

网友:
这个硬是有的,电池出发点特点比较明确,流经单个电池的电流更大了,这样会对电池寿命有多大影响

网友:
如果仅是串联,楼主所言的“因为电池包电压升高,在同样功率下电池包总电流减小,但由于串联数量增加,流经单个电池的电流更大了”前后矛盾。事实上,输出功率不变而电压上升则电流必定减小。

至于说充放电电流对电池寿命的影响,这个必须考察电池的参数包括容量和最大额定放电电流,只要不是明显超出电池参数的限定,那么就不会对电池寿命造成影响。

网友:
【因为电池包电压升高,在同样功率下电池包总电流减小,但由于串联数量增加,流经单个电池的电流更大了】

所有单个电池都串联的话,流过每个电池的电流必定相同,不会【流经单个电池的电流更大了】。

网友:
现在的电动汽车都是800V高压电池的充电速度,单枪最大可输出480kW/670A,厉害不

前几年这种技术,不可想象

网友:
新的材料和新的电池应该可以,早前不敢想象

网友:
高电压是否对耐压要求更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