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

楼主:
工作一会 高频变压器发热的厉害 ,电流很小才0.1左右 ,变压器初级线径是足够的有2MM.请问是不是铁损的原因大一点。电压调低到5V是不发热 ,加到10多V发热明显。

网友:
变压器是EC25的

网友A:
此电路不完整,给出的参数也不完整。铁芯形状是EC25,却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也不知道绕组匝数。

网友:
假如变压器设计正确,那只能说铁损太大。但是,如果设计正确,以24V/0.1A的参数不应该发热很明显。所以,设计存在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完整,给出的参数也不完整。铁芯形状是EC25,却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也不知道绕组匝数。

绕数是 初级10圈 次级20圈这样,材质的话给的资料也是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