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功放驱动扬声器声音不够大的问题讨论

楼主:
    最近本人在调试一款模拟对讲系统,使用的MC34119作为功放,放大倍数22倍,功放额定输出电流200mA。

    扬声器选用GSPK2307P-8R1W,阻抗8Ω,额定功率0.5W,灵敏度80dB@0.1m,0.1W。

    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1kHz正弦波作为测试信号,通过示波器测量扬声器两端电压有效值900mVrms,计算扬声器输入功率大约0.1W,但是在距离扬声器10cm处听到的声音感觉不大,达不到80dB的水平【没有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器,只能凭听觉】。人正常说话的音量在50dB左右,扬声器的声音明显比正常说话的音量小很多。后面附图是示波器测试的扬声器两端信号,峰峰值2.68V,有效值908mV。

    后来把两个扬声器进行串联,音量变大,通话时可以听清了。

    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1)为什么按照规格书的测试条件输入1kHz,0.1W的信号时,在10cm处,扬声器的输出音量远小于80dB?

    (2)理论上串联两个扬声器后总的输出功率会下降一倍,即只有50mW,但为什么总音量反而感觉增大一倍呢?

网友A:
声音大额展现得注意音腔

网友B:
建议拿【分贝测试仪器】实测,

1、有没可能是电路有衰减?

2、两个扬声器串联,实测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C:
后来把两个扬声器进行串联,音量变大,通话时可以听清了。-----说明你的扬声器选择有问题,阻抗选小了。你换16欧或32欧的试验一下,声音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拿【分贝测试仪器】实测, 1、有没可能是电路有衰减? 2、两个扬声器串联,实测的功率是多少?

没有衰减,因为测试的是末端扬声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把两个扬声器进行串联,音量变大,通话时可以听清了。-----说明你的扬声器选择有问题,阻抗选小了。你 ...

换过16Ω的扬声器,声音也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额展现得注意音腔

厂家给的指标,测试条件也不包括音腔吧?

网友E:
音频功放驱动扬声器声音不够大:

有没有音箱?否则听起来感觉音量会小很多。

网友F:
注意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频功放驱动扬声器声音不够大: 有没有音箱?否则听起来感觉音量会小很多。

没有音箱。但是厂家出指标测试的时候也不会加个音箱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注意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平。

电源电压5V,输出没有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压5V,输出没有失真。

输入电平要足够,满足功放的输入电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给的指标,测试条件也不包括音腔吧?

你拿一个有孔的东西盖上就可以感觉明显的区别,没有音腔产生不了共振,声音就会小,除了自带音腔的

网友:
继续增加放大倍数、扬声器换高林敏度度的,23mm灵敏度高的话也有85、86,30mm的扬声器可以做到90,然后就是音腔。至于实测。。。。感觉不好测,扬声器功率也不知道怎么算。5V的话带8Ω功放输出最大也就1.5W。

网友:
使用的MC34119作为功放,放大倍数22倍,增加放大倍数到40倍试一试。

网友:
结贴:最终的原因就是扬声器有问题,换了其他的扬声器型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