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SSD1306的IIC电路V3.3电源不能断电

楼主:
我在测试OLED IIC接口的SSD1306芯片的电路,V3.3的电源使用杜邦线插接的有点虚,不小心把电源给弄掉了,带电的情况下我又插了一下。结果屏就坏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难道这种屏这么不结实吗。

网友:
OLED有一个驱动电压VCC ,可以最高到15V,你热插拔有可能损坏屏幕的驱动IC。

网友:
屏幕就坏了?不应该这么脆弱,我经常热拔插屏幕,不过不光是电源线,是所有线一块热拔插。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啊,怎么的就坏了。

网友:
屏幕这么脆弱吗?